MSP430双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我是单片机新手,以前只写过简单的应用程序。

现在工作要求使用430做个网关,必须用到2个串口,

即把串口0收到的数据从串口1发出去,反之亦然。

望高手们提供点思路,具体点的,如果有代码的更好。

谢谢,在线等。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这个简单了哇。 串口0的接到到的数据再发送到串口1的数据寄存器 发送就OK了哇。 代码我暂时没得,不过你可以在坛子上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
因为没用过双串口的,不知道和单串口工作有什么区别
比如中断啊,还有避免时间冲突啊,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可以利用串口0的接收中断就可以完成了嘛,在接收中断里面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处理,处理完成后直接发到串口1. 和单串口并没有什么区别,像你组的这种双UART网络并不会出现冲突,因为,你的两个串口不可能同时接收到数据(因为在任一时刻只有一个串口向另一个串口发送),即任一时刻一个的角色是发送者,一个的角色是接收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先自己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关于双串口通讯?能不能将你的代码借我看看!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