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找错啊 ad的

楼主:
void main( 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MHZ; //设定DCO 为1MHZ
DCOCTL =CALBC1_1MHZ;

    P1SEL=0X01;

 P1DIR =0xF4;
 P1OUT &=~BIT4;//CH = 0;
 delay(1);
 init();
 delay(10);
 clearLCD();

 //时钟源选AD 内部时钟并4 分频,选通道1.0,AD 启动信号来源选TA.OUT1,选单通道连续采样
 ADC10CTL1=ADC10DIV_3+INCH_0+SHS_0+CONSEQ_2;
 //选1.5V 为正向参考,地为负参考,AD 中断使能,打开参考,启动AD 模块(不shi启动AD 转换)
 ADC10CTL0=SREF_1+ADC10SHT_3+ADC10IE+REFON+ADC10ON+REF2_5V;
 ADC10AE0 |= 0x01;                           // PA.0 ADC option select使p1.0允许AD模拟输入信号
 TACCR0=30; //延时等待参考稳定
 TACCTL0 |=CCIE; //CCR0 中断使能
 TACTL=TACLR+MC_1+TASSEL_2; //TA 增计数,时钟源为smclk
 _BIS_SR(LPM0_bits+GIE); //进入低功耗0,使能总中断,等待参考稳定
 TACCTL0 &=~CCIE; //CCR0 中断禁止
 _BIC_SR(GIE); //关总中断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ADC10开始采样转换)
 TACCTL1=OUTMOD_4; //CCR1 选输出模式4,当TAR=0 时,输出高电平
 TACTL =TASSEL_2+MC_2; //TA 改为连续计数,smclk 时钟源

 _BIS_SR(LPM0_bits+GIE); //进入低功耗0,使能总中断,等待10AD 完成
if(nn>=127)
{
  wav_display();//波形显示
  nn=0;
  clearLCD();

}

 _BIS_SR(GIE);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cos[nn]=ADC10MEM;            这里想得到一个128位的数组 输给12864 怎么么老是不行呢!!!
    nn++;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好也看这个程序呢,请教LZ:
这次程序中 ADC10什么时候开始采样?是OUTMOD_4输出波形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还是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