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串口上位机的简单例程

楼主:
  串口通信,MCU跟PC通信经常用到的一种通信方式,做界面、写上位机程序的编程语言、编译环境等不少,VB、C#、LABVIEW等等,下面由卓跃教育为您介绍关于VC++串口上位机的简单例程。
  编译环境:VC++6.0,操作系统:VMWare虚拟出来的WindowsXP
  程序实现功能:
  1、PC初始化COM1口,使用n81方式,波特率57600与单片机通信。
  2、点击开始转换,串口会向单片机发送0xaa,单片机串口中断接收到0xaa后启动ADC转换一次,并把转换结果ADCL、ADCH共两个字节的结果发送至PC,PC进行数值转换后在窗口里显示。
  3、为防止串口被一只占用,点击关闭串口可以关闭COM1,供其它程序使用,点击后按钮变为打开串口,点击可重新打开COM1。
  程序的编写:
  1、打开VC++6.0建立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Test,
  2、在项目中插入MSComm控件:工程->增加到工程->ComponentsandControls->双击RegisteredActiveXControls->选择MicrosoftCommunicationsControl,version6.0->Insert,按默认值添加,你会发现多了个电话图标,这是增加后串口通信控件。
  3、删除确认、取消和提示框,添加“电话”、进程、静态文本、按钮、编辑框,拖动添加的控件,根据喜好布局。
  4、右击编辑框Edit选择属性,在样式里设置,勾选多行、垂直滚动,其它可按默认值。
  5、查看->建立类向导MFCClassWizard->MemberViariable,选择ClassName为CTestDlg的类,ControlID为MSCOMM1,双击它,为它添加控制变量m_comm1。
  类似的,选择IDC_BUTTON2添加控制变量m_serial。
  6、点击左侧的视图窗口,可以在三种模式下切换,分别是打开我们的源代码窗口,类,窗体的资源视图。
  7、点击RecourseView,展开testrecourses->Dialog,双击IDD_TEST_DIALOG,编辑我们的主界面对话框。
  8、在源码编辑里,打开testDlg.cpp文件,进行窗口初始化函数的编写。
  可以看到,串口的参数等等都在在这里初始化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的,具体可以查看VC++里的详细介绍,看看有哪些参数可以给我们修改来用。
  添加后再编译一下,运行后可以看到多了一个串口初始化的提示信息窗口。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串口操作及界面,剩下的就是两个按钮的操作了。
  9、回到资源视图的IDD_TEST_DIALOG窗口,双击开始转换按钮,给它添加事件,点击后PC通过串口发送0xaa出来,给单片机接收。
  至此,一个简单的串口上位机软件编写完成了,可以用来测试下,通过单片机往串口里发送数据,可以看到主窗口的的转换结果,已经进度条显示电压值变化。要把这个程序拿出来用,只需把…\vc++串口上位机\test\Release的test.exe拷出来用就行。Release可以在编译窗口里选择win32release,然后重新编译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