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10AE0,ADC10DTC1,TACCR0,TACCR1这四个寄存器 ...

楼主(2012-07-19):
请问ADC10AE0,ADC10DTC1,TACCR0,TACCR1这四个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
如题,求大神指点,谢谢!!
干什么
寄存器

网友A:
TACCR 0, TACCR1是定时器的定时周期,你可以通过设置他两的值,产生固定占空比的PWM波,加中断可以产生占空比可调的PWM波!

网友B(2014-01-10):
为啥分TACCR0和TACCR1?他俩功能上有什么不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