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工控板串口调通

楼主:
坛子里有官方例程。但我运行后发现不好用。又有坛友发了CH2通道的中断的没工程文件。我也没调通。下午没事时调了一下,居然通了。我也没用中断。现在把注意事项说一下。免坛友走重覆路哈。

      一、一定要短JP29,这样才能把电供到RS3232上边。

     二、注意时钟设定。这里设为20MHZ。

           void InitClock(void)
{
  /*set Main clock stabilization
  wait time to 2ms*/
  CSW_TMR_bit.MOWT = 9;
  /*Enable Main Oscilator*/
  SCM_CTL_bit.MOSCE = 1;
  /*Wait stabilization end*/
  while(!SCM_STR_bit.MORDY);
  /*Set PLL stabilization
  wait time to 512uS*/
  PSW_TMR_bit.POWT = 2;
  /*Set PLL to 80MHz*/
  PLL_CTL1 = 0; /*K = 1, M=1*/
  PLL_CTL2 = 19; /*N = 20*/
  /*Enable PLL*/
  SCM_CTL_bit.PLLE = 1;
  /*Set bus prescalers*/
  BSC_PSR_bit.BSR = 0;

  APBC0_PSR_bit.APBC0 = 2;
  APBC1_PSR_bit.APBC1 = 2;
  APBC2_PSR_bit.APBC2 = 2;  /*注意参数*/
  /*Wait PLL stabilizatoin end*/
  while(!SCM_STR_bit.PLRDY);
  /*Select PLL for main clock*/
  SCM_CTL_bit.RCS = 2;
  /*Wait PLL to be connected*/
  while(2 != SCM_STR_bit.RCM);
}

三、选择正确的管脚功能

  由于工业板的串口是在UART0,在原理图的P2.1 P2.2上所示得把端口功能设为外设功能

 PFR2 |= 0x0006;

四、选择正确的通道

EPFR07 = 0x0000050; 第0路

五、选择正确的波特率

/*9600 波特率 20MHZ下*/
    UART0_BGR = 0x0823;

最后就是查询有无数据进来。并直接向发送寄存器写数据就可。

当然只是调通,对大家只是个参考。后边还得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完善。

下图是打断点收的数据:

下图是我串口助手上的数据

我这个程序就是发0x33,收0xAA

别看这么小个程序,折腾我好几天。发个图祝贺下

上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