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PIC24的AD转换不了

楼主:
用PIC24HJ128GP510芯片AD转换,在采集之后转换不了,DONE不能被置1

#include<p24HJ128GP510.h>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int LedNumVal=1059 ;
void lcddelay(unsigned char ms)   //(3j+11)*i个指令周期
{
unsigned char i,j; //
for(i=ms;i>0;i--)
     for(j=996;j>0;j--)
 {;}

}

void initacd(void)
{
AD1PCFGL=0XfffF;
AD1PCFGH=0XFFFF;
AD1PCFGLbits.PCFG3=0; //AN3
TRISBbits.TRISB3=1;
AD1CON1=0X0000; //SHOU=1采样  SAMP=0开始转换
AD1CON2=0X0000; //Vadd  Vss  1个采样产生一个中断
AD1CON3=0X0009;    //9*Tcy=3*1/3us ;Fosc=6M;32*Tad
AD1CHS0=0X0003; //AN3
AD1CSSL=0;
AD1CON1bits.ADON=1;     //开启AD模块
}

main(void)
{
  while(1)  //进入循环状态
  {
 initacd();
      lcddelay(10);
 AD1CON1bits.SAMP = 1;
 lcddelay(10);
 AD1CON1bits.SAMP = 0;
 while(!AD1CON1bits.DONE);
 LedNumVal = ADC1BUF0;
  }
}

网友:
换芯片问题解决了

是芯片跟板子不匹配才导致不能采样,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你好,我现在使用的是PIC24fj128ga010也出现这种情况,在采集之后转换不了,DONE不能被置1。你说是是芯片跟板子不匹配才导致不能采样,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