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CC1101的问题i,为什么我发送收不到

楼主:
我用用一个单片机控制MSP430f5438  一个CC1101发送数据,一个CC1101接收数据。
但是我不管怎么发送,我在接收端的rxBuffer 中只能看见0F 00 00 00
也就是执行这句话之后  halSpiReadBurstReg(CCxxx0_RXFIFO, rxBuffer, packetLength,1);
我看过发送端的寄存器 look1=halSpiReadStatus(CCxxx0_TXBYTES,1);  看到写入数据之后 LOOK1 =4 的 发送完之后
LOOK1 =0 这说明我的SPI时序和寄存器控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接收端,我确收不到数据,我不发送数据,同样的在接收端
中能看见rxBuffer 为0F 00 00 00 。我也用示波器测量过si引脚的波形,有波形,但是在发送端的天线端,是没有测量到波形的。
实在是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指点下。配置CC1101我用的是SmartRF。完整程序在附件中,求指导。
在线等,求指教。QQ690185122             aizhixi@gmail.com [ 本帖最后由 aizhixi106 于 2012-7-19 15:20 编辑 ]

CC1101 TX and RX.zip

网友:
求知道的大侠能帮帮忙····帮顶

网友:
我以前用过CC1101的模块,后来一直用CC2530,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我分析有以下原因:1.软件设置不统一或错误,致使接受不到,尽量找TI的例程;2.硬件频点不对,如果不是用的模块,这有可能是元器件或布局、部线引起的;3.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干扰问题;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