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酒精传感器MQ303B的接线方法?

楼主:
按照规格书上门的方法接线不能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为大侠有用过这个传感器的,指点下。

网友:
保证MB303的两端电压在0.9-1.1V就可以。大概要加热一会。也可以加5秒2v左右的高压让他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我量了mb303的电阻是6-7欧,用2节电池供电差不多就这样。

你用的什么电路呢?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
我是按照规格书上面的图接的,没啥反映,

你这个3V是预热电压吗?能[有具体点的图纸嘛?我用的MQ303B这个型号。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是反应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