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存储器的读写问题

楼主:
有多片存储器,假设8片,每一片都有一个控制信号,对应为8位寄存器M的每一位。
当写完的时候,就标记存储器中对应的位,表示哪一片被写了,可以读取。
读完了该片之后,就将标记位清零。
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写完第一片写第二片,循环写。
读速度比写快,但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读,读的时候要先检测哪一片已经被写了,然后依次往下读。
读和写的时序是分开的。
不知道有没有谁有比较好的思路,来控制读写片选的标志信号。
谢谢高手的解答。

网友:
满足先写后读,读写不冲突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定两个使能信号:
RE:读使能
WE:写使能
两个使能信号逻辑上定义为互斥。
当然,更根据你的应用需求,需要设定两个使能信号的优先级。

网友:
楼主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吗?

网友:
查询切换,用个状态机搞定

网友:
如果读写速度不是特别快(总带宽小于200M*位宽)

可以考虑FIFO+单片存储器

网友:
用状态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