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两个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想编写一个程序,同时使用串口0和串口1,两个串口都能收也能发,

如串口0收到之后从串口1发出去,串口1收到数据之后从串口0发出去,

这样的功能是不是得需要用2个中断啊,

如果用了两个中断,用什么语句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呢?

还有开中断的时候能使用“开全局中断”的语句呢?

如果不行,怎么开启中断呢?

我是单片机新手,问的可能不太清楚,望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在430中不同的硬件UART外设的中断优先级是固定的,两个硬件串口中肯定会有一个中断优先级高,而另一个优先级会低一些,并且不支持中断嵌套。这个在中断向量表中就可以看到,所以不需要你人为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先试下,不懂的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