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选择

楼主:
求大神指导,430工作时,时钟来源可以选,那时钟是怎么选择的?cpu的时钟是ACLK、SMCLK、还是MCLK?

网友:
CPU的时钟是MCLK,外设的时钟可以是ACLK或者SM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有ACLK,SMCLK,MCLK。CPU的时钟来源于MCLK。timer或者其他模块的时钟可以从ACLK/SMCLK选择

网友:
那时钟的复位初始值(即时钟源)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官方的使用手册,上面每个寄存器的下方都有一个值,那就是上电后的初始值,在对应下面的讲解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