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4 32kb限制问题

楼主:
之前是用的32kb限制版,但程序量超出了,一直在苦苦搜寻破解版,试了N各都不行;

今天又在IAR的官网上下载了各6.4的EV版,30天的版本,以为这个肯定没问题了

但是安装完成后,还是有32kb的限制问题

在百度上收,有人说是因为之前编译的时候,用的是32kb限制版的库文件,所以不行,按照其指点,将TI的驱动库重新安装了一遍(驱动库重新安装后应该不涉及之前用32kb版本编译的问题了吧?),结果还是不行,搞不定

不知道用IAR的朋友们,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望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和库的关系不大,可能和安装的版本的关系吧。这种收费软件,要不用限制版,只能自己去尝试多安装不同的版本试试。

网友:
俺装的是6.1的,有破解文件,就在EE,你可以找找

网友:
如果是学习学习,可以尝试用CD版,网上有通用的和谐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 M3 我一直都习惯用 Keil 的 MDK,感觉快捷键特别好用。只有像 MSP430 不能用 Keil 才用 IAR.
如果是限制的问题,可能是你和谐得不到位。呵呵。

网友:
KeilC的没有代码大小的限制么?
一直没有尝试过

网友:
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因在于之前的工程都是在32kb限制版的IAR上编译出来的

结果这个工程再用破解过的IAR编译,也不会成功,同样会显示超过32kb

所以利用破解过的IAR,新建工程,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能对跟我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