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下怎么往launchpad里下载程序

楼主:
我写了个流水灯程序,往里下载的时候就是下不进去,现在内部还是那个温度采集的程序,下不进程序进行不下去啊,求求哪个大神说明一下,谢谢!

CDU

网友:
看此贴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IAR还是CCS 不过此帖甚好 楼主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 ... d=194149#pid1177101

IAR自然简单

CDU

网友:
在下载完成后,关掉下载调试,这时再复位,应该好使,我那天就是这样,还以为没下进去程序.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是新手,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仿真器还是BSL

网友:
记得短路冒要接上,不然是找不到目标芯片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options没设置正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include被指出不能找到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装的是430的IAR么 IAR还有一个是ARM版的

网友:
是滴   安的是FOR 430的    你的意思要安FOR  stm   那个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