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智能家居-厨房 板子焊好后之后

楼主:
从使用20脚的2553芯片焊好了厨房部分(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9848-1-1.html)之后,就进入了实验调试。

悲催的事发生了。

TI LaunchPad向2553芯片烧写程序时,烧写指示LED有闪烁。说明正在烧写。但烧写指示LED总是在闪烁,我window7系统上的iar就提示“无响应”。无法烧写成功。怀疑是我window7系统与iar兼容性问题。

后来,我换到XP系统上进行烧写,也是同样现象。系统兼容性问题被排除。

在XP上实验时,周围环境亮度比较暗,可以看到20引脚2553芯片P2.2引脚连接的LED灯在闪烁,闪烁频率与烧写指示LED的闪烁频率相当。但亮度比较低,在光亮处几乎观察不到。怀疑是2553芯片烧了。

于是准备拆2553芯片,想换一个试试。

更被催的事发生了。

芯片的焊盘被弄掉了。

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破坏之王?

网友:
焊接技术多练就行。
焊的时候用力不要大,等它可以移动的时候再将它从线路板上拿起。

线路板还可以用,掉铜皮的引脚用细导线接上就行,好则这种封装的IC引脚间距比较大。

0.5mm的引脚间距也是可以用细线接起来的。

网友:
时隔一年,原因找到了,msp430g2553不支持外部8M的晶振。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用8M的晶振可以运行,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