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两路独立PWM波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刚学习MSP430G2553      写了个两路独立的可调PWM波  代码   学习的时候还是在论坛上看的别人的    本来都调试出来 用了几天了 但是今天突然 有一路不能输出PWM波了 ,另一路正常输出。。 找了一块刚买的,好的MSPG4302553 单片机   连一路PWM波都没了   换成 原来的那块 还是只有一路  ,,,,问问大神  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 一直都未改动的代码      : P1DIR |= BIT6;// 选择P1.6的第二功能,即TA0.1
        P1SEL |= BIT6;
        CCR0 = 31;// PWM 周期  = ACLK@32768/1KHz-1 = 16-1 = 31
        CCTL1 = OUTMOD_6;// CCR1 reset/set
        CCR1 = R;// CCR1 PWM 占空比
        TACTL = TASSEL_1 + MC_1;// ACLK, up mode

        P2DIR |= BIT2;// 选择P2.2的第二功能,即TA1.1
        P2SEL |= BIT2;
        TA1CCR0 =31;// PWM 周期= ACLK@32768/1KHz-1 = 16-1 = 31
        TA1CCTL1 = OUTMOD_6;// CCR1 reset/set
        TA1CCR1 = L;// CCR1 PWM 占空比
        TA1CTL = TASSEL_1 + MC_1;// ACLK, up mode

网友:
g2553驱动12864 有时候出现乱码

g2553驱动12864 有时候出现乱码  是不是 信号电平不匹配  大侠们都是怎么用的12864   中间需要电平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