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大虾们,请问有谁用过凌力尔特公司的开关电容滤波器,我试过ltc1264,ltc1068,ltc1569这几款开关电容滤波器,结果发现时钟信号会串入输出波形,一直不懂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虾们!

网友:
对了,时钟信号是由fpga产生的,也共地了!可是时钟信号就是会干扰到输出。

网友:
正常现象,你所说时钟应该是你给的滤波器的采样频率,后来让输出波形上有个干扰,很多开关电容的滤波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否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要沉啦,速速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