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板接线说明

楼主:
P1、P2接空调的P1、P2,可以接两台空调,电源为VIN1、VIN2,为8V-15V(可以接空调内的电源)AC/DC均可,其余3个接线端子为RS232或是RS485通讯接口,通过跳线J1、J5来实现RS232和RS485的设置,默认设置为RS232。
各接插件定义说明如下:
接控制板的CN35/X35A端子
作用:从空调机控制板上获取工作电源
接控制板 的P1、P2端子
作用:监控器与空调机进行通讯
注意:在中间接线端接入线,千万不要断开原连接
附件A
通讯协议
一、 接口通讯参数
方式:RS485/RS232
速率:9600bps
字帧格式: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二、 数据帧格式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INFO |
CHK |
EOI |
7EH |
XXH |
XXH |
。。。 |
?? |
0DH |
数据校验为1字节,它是从地址字开始到信息字节(包含信息段字节)所有单字节的算术累加和。
三、 命令解析
1、 读取地址:
命令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INFO |
CHK |
EOI |
7EH |
FEH |
01H |
02H |
01H |
0DH |
正确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02H |
02H |
XX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CHK=XXH+02H+02H+XXH
错误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INFO |
CHK |
EOI |
7EH |
FEH |
02H |
02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CHK=XXH+02H+02H
2、 设置地址:
命令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FEH |
02H |
01H |
XXH |
?? |
0DH |
CHK=FEH+02H+01H+XXH
XX=实际地址值
正确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02H |
01H |
XXH |
?? |
0DH |
CHK=XXH+02H+01H+XXH
错误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02H |
01H |
XXH |
?? |
0DH |
CHK=FEH+02H+01H+XXH
3、 读取数据: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INFO |
CHK |
EOI |
7EH |
XXH |
01H |
05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CHK=XXH+01H+05H
正确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11H
(17d) |
05H |
16字节YY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YY[n]=实际数据值[n]
CHK=XXH+11H+05H+YYH[0…15]
YY[0]à设定温度(例如:1AH = 26℃)
YY[1]à吸入温度(例如:1EH = 30℃)
YY[2]à制冷温度上限(例如:20H = 32℃)
YY[3]à制冷温度下限(例如:10H = 16℃)
YY[4]à制热温度上限(例如:20H = 32℃)
YY[5]à制热温度下限(例如:10H = 16℃)
YY[6]à开关状态[0:关、1:开]
YY[7]à运行模式[60H:送风、61H:制热、62H:制冷、63H:自动、67H:除湿]
YY[8]à风扇风量[17H:低风、57H:强风]
YY[9]à风量等级
YY[10]~YY[15]à6保留字节(YY[13]除外)
YY[13] à告警状态字
高四位含义:
1àA
2àC
3àE
4àH
5àF
6àJ
7àL
8àP
9àU
0、 A~Fà其他
低四位为代号
例如:34H表示E4告警代码
43H表示H3告警代码
66H表示J6告警代码
告警代码见空调用户手册
CHK=XXH+11H+05H+YY[0]H+…+YY[15]H
错误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INFO |
CHK |
EOI |
7EH |
XXH |
01H |
05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CHK=XXH+01H+05H
4、 控制:
命令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03H |
04H |
06H |
00H(关机) |
?? |
0DH |
01H(开机) |
08H |
00H(送风) |
01H(制热) |
02H(制冷) |
03H(自动) |
07H(除湿) |
09H |
YYH(设温度) |
0AH |
01H(低风) |
05H(强风) |
XX=实际地址值
YY1=DATA第一字节数
YY2=DATA第二字节数
CHK=XXH+03H+04H+YY1H+YY2H
正确返回命令帧
返回命令帧
错误返回
包头标志 |
地址 |
信息长度 |
信息(INFO |
校验 |
结束标志 |
SOI |
ADDR |
LEN |
CID |
DATA |
CHK |
EOI |
7EH |
XXH |
02H |
04H |
FFH |
?? |
0DH |
XX=实际地址值
CHK=XXH+02H+04H+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