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A331怎样做差分放大电路,REF脚是做什么的?

楼主:
请问INA331怎样做差分放大电路,REF脚是做什么的?还有为什么说他内部的放大倍数为5?
下图是小弟做的仿真,V+和V-直流偏置一样时为什么不能抵消?

网友:
已经解决了:
Ref要接地,构成同相放大。
V-输入第一级同相放大5/4倍,第二级反相放大4倍,一共5倍;
V+ 同相放大5倍;
在第二个运放处作差抵消共模信号。
不知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