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10 序列通道单次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求助 关于ADC10 序列通道单次转换的问题
我弄不清楚序列通道A0 A1 A2 单次转换的转换顺序,是先转A0再A1再A2吗?还是同时转换
那序列通道多次转换,A0A1A2 3个通道的转换顺序是什么?
最近刚开始看AD 焦头烂额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通道

网友A:
应该是先 高位的转换 再是低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 序列通道多次转换 A1 A2, 是先将A2 再A1第一次转换,然后再是A2,A1第二次转换,类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