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触发双硅输出光耦-MOC3061的应用

楼主:
晶闸管的触发方式有移相触发和过零触发两种。常用的触发电路与主回路之间由于有电的联系,易受电网电压的波动和电源波形畸变的影响,为解决同步问题,往往又使电路较为复杂。MOTOROLA公司生产的MOC3021-3081器件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该器件用于触发晶闸管,具有价格低廉、触发电路简单可靠的特点。下面以MOC3061为例介绍其工作原理和应用。

  • 内部结构及主要性能参数

图1

    MOC3061的内部结构及管脚排列见图1,它采用双列直插6脚封装。主要性能参数:可靠触发电流Ift5-15mA;保持Ih 100μA;超阻断电压600V;重复冲击电流峰值1A;关断状态额定电压上升率dV/dt 100V/μs。
       MOC3061的管脚排列如下:1、2脚为输入端;4、6为输出端;3、5脚悬空,详见图1。

                                  图2

                                                   图3

      图2、图3分别为MOC3061用于触发双向晶闸管和反并联单向晶闸管的基本电路。

  • 应用电路

图4

    图4是一个可简单编程的四路彩灯控制电路。电路中采用一块时基电路产生一脉冲,74LS194产生移位循环,对它的简单编程是通过控制P0、P1、P2、P3的电平高低来实现的。采用MOC3061触发晶闸管,强、弱的电之间在电气上完全隔离,且可以直接可靠地触发50A或更大的功率的晶闸管。

图5

    图5是一个采用MOC3061过零触发晶闸管构成的炉温控制系统。一般调节炉温的方法都采用移相触发晶闸管,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来控制输出功率。触发电路要求一定幅值且相位能改变的脉冲,而且还需要解决与主回路电压同步的问题,使电路较复杂;采用移相触发晶闸管调压装置,在晶闸管导通瞬间会产生高次谐波干扰,造成电网电压波形畸变,影响其他用电设备和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本例中的电路采用过零触发晶闸管导通与关断的时间比值来调节送给电炉的功率。该电路由锯齿波发生器,电压控制占空比调节电路和光电隔离过零触发电路组成。

    图中恒流充电电容器C4及单结晶体管VT11组成锯齿波发生器,以单运放IC4作比较器,将来自手动设定器或控温仪表的0-8V(可由0-10mA转换而来)控制信号与锯齿波电压比较。在西那电压高于锯齿波电压时,IC4输出为低电平,驱动MOC3061(三相触发时为3个输入端串联)的输入LED工作。
      三相电压按A、B、C相序,则线UABUBCUCA每隔60°顺序过零。当LED电流作用时,在三相中线电压先过零的任意两相将同时触发导通(如UAB先过零,则A、B相先触发导通)。第三相(C相)将在与其相序最近的A相电压等于其相电压(UCA=0)时导通。这就保证了无论负载是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都是零电流出发导通。当LED电流为零时,三相中的任意之间的电流降到保持电流以下时,这两相将截止,剩下的一相也将在同一时刻截止。

网友A:
电路图MOC3061 的4、6为输出端,6脚上加了30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用来起什么作用?通过这个电阻把可控硅门极拉到电源上,岂不会使可控硅一直导通?不加这个电阻是否也可以呢?

网友:
谢谢,跟楼主学习了,正好用得上

网友:
光耦输入两端(Pin.1、2)最好并上个电阻,有利于防止误触发。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MOC3061 的4、6为输出端,6脚上加了300欧的电阻,这个电阻用来起什么作用?通过这个电阻把可控硅门极拉到电源上,岂不会使可控硅一直导通?不加这个电阻是否也可以呢?

图2的330Ω和图3的两个300Ω应该都是可控硅要的,没细读过可控硅的手册,估计也是用于防误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