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20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看了AD620的pdf文件,对输入电压理解不够,我看说明讲同相、反相输入电压都不能比电源电压高,如果反相端接地行不行?

网友:
这个是双电源供电的。

将输入任意一个输入接地都是可以,因为在它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
反相端接地输入也不能比电源电压高。因为输出的值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你输入比电源电压高的信号还放大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