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IC24之AD转换

楼主:
刚刚开始上手的时候,从官网上下载了pic24AD的技术文档,看了很久它的寄存器配置,希望知道AD模块所有的功能,手动,自动,定时,中断,,,,然后自己写了一些AD采样的代码,但是运行调试的时候,发现AD1CON1位的DONE位不能被置1,查看技术手册,知道DONE是采样结束以后转换完成时被硬件自动置1 的,自己也在代码中试着将DONE位置1,但是程序还是不行,用while(!_DONE)判断的时候一直在死循环,然后又怀疑是不是采样时间不够转换不够,所以用重新配置寄存器,手动不行,那就自动,自动不行,那就再用中断,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然后又看技术手册,用技术手册上的参考代码运行,还是不行,这下完全崩溃了,快要放弃的时候,最后试一下,就用两一块板子试了一下,突然发现可以了,DONE位也能被自动置1.原来我的板子跟芯片不匹配(这个问题我还没去深究);后来实验就快了。
建议学习PIC24AD的同学,先看寄存器配置,然后电气规范也很重要,

提供我的程序希望有帮助
数码管动态扫描 AD转换 VDD=3.2V  采用中断,11次采样取平均值
#include<p24HJ256GP610.h>

unsigned char const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码控制
unsigned char const   dispbit[]={0X1D,0X1A,0X16,0X0E };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int LedNumVal=0,sum=0;
int a=1;
void lcddelay(unsigned char ms)   //(3j+11)*i个指令周期
{
unsigned char i,j; //
for(i=ms;i>0;i--)
     for(j=4000;j>0;j--)
 {;}
}

void ADCinit(void)
{
AD1PCFGL=0XfffF;
AD1PCFGH=0XFFFF;
AD1PCFGLbits.PCFG3=0; //AN3
TRISBbits.TRISB3=1;
AD1CON1=0X00e4; //自动采样  采样以后自动开始转换
AD1CON2=0X0004; //Vadd=3.2V Vss  2个采样产生一个中断
AD1CON3=0X1f09;    //9*Tcy=9*1/12us ;Fosc=24M;32*Tad
AD1CHS0=0X0003; //AN3
AD1CSSL=0;
_AD1IF=0;
_AD1IP=7;
_AD1IE=1;
AD1CON1bits.ADON=1;     //开启AD模块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ADC1Interrupt(void)
{

if(a<=11)
{
sum=sum+ADC1BUF0;
a++;
}
else
{
LedNumVal=sum/11;
sum=0;
PORTD=LedNumVal;
a=1 ;
}
// while(!_DONE);
// LedNumVal=ADC1BUF0;

  _AD1IF=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edOut[4];
   int k;
      TRISC=0;
      TRISE=0;
      TRISD=0;    //提供给FPGA的控制信号
      ADCinit();
      //_SAMP=1;
  while(1)  //进入循环状态
  {

 if(LedNumVal<=1000)
{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1];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0/100]|0x80;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0/10];
      LedOut[3]=Disp_Tab[LedNumVal%10];
}
  else
{
LedOut[0]=Disp_Tab[2];
      LedOut[1]=Disp_Tab[0];
    LedOut[2]=Disp_Tab[0];
    LedOut[3]=Disp_Tab[0];
}
for( k=0; k<4; k++)  //实现4位动态扫描循环
{

  PORTC=dispbit[k]&0xff;
  PORTE= LedOut[k]&0xff;  //将字模送到数码管显示
lcddelay(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