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料:使用metlab生产正弦波和三角波的采样值

楼主:
求助

网友:
%求关点的t值,参数1:n (n=1,2,3,.....N)
%公式:M sin(t)=K*t-(2n-1)
%参数:M值,K,斜线与y交点,正弦平移
function [ output_args ] = Cal_Intersection( input_args )
    cmp=0;
    t=1;
    while (abs(t-cmp)>0.0000000000001)
        cmp=t;
        t=(input_args(1)*abs(sin(cmp-input_args(4)))+input_args(3))/input_args(2);
    end
    output_args=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