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2线控制LCD12864

楼主:
很给力哦,解决LaunchPad的 IO口不够用,很有价值~~~

我用的开发板是g2553~~~

网友:
自己顶一下~~~适合新老顾客啊,哈哈~~~

网友:
嘿嘿,顶一个~ 走起!

网友:
楼主是串行只用SDA SCLK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我之前一直用3根线。后来果断把CS线直接拉高。。。(LCD的4脚)
哈哈~~既然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读的吗?就是从LCD里面读出来数据。

网友:
我的板子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添加函数就可以了啊~~~
主要是判忙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用于画线了

网友:
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楼主的分享,看来互联网真的像个小村子啊,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12864是哪种控制器?

网友:
很不错啊,楼主真有才,我也要试试

网友:
给力啊啊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行  基本不能 读取数据的哦

网友:
楼主我的怎么读不出啊~网上说好像要在什么地方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不加没事么?加的话加在哪啊?怎么加啊~还有R10是哪个口啊~

网友:
怎么用不了啊,楼主请指教啊】//

网友:
这程序很好使,但是我把DCO的频率提到8M后显示和按键检测就有问题了。
频率改过后把延时也改了,但还是不行,还望楼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