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单步执行左移右移的操作

楼主:
如题,,,,我发现在单步执行的时候,有左移或者右移的命令都跳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data参数是要左移的数据

data参数是要左移的数据

进行左移操作

进行左移操作

直接就跳转到下一个NOP。左移操作被跳过。

直接就跳转到下一个NOP。左移操作被跳过。

网友:
是不是被优化掉了,你得看看生成的汇编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问题原因?
我以前碰到类似的问题,主要是系统的芯片的配置文件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