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只触摸一下按钮就中断了)

楼主:
用的是G2553,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外部中断的程序。 运行后发现,只需要轻轻触摸一下按钮S2,就触发中断了,根本不用按下去。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IE = BIT3;                          //the P2 interrupt is enable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_BIS_SR(LPM3_bits + GIE); //进入LPM3模式/ 开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后来我发现,主函数加入这一句代码:
P1REN |= BIT3;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看CCS自带例程里面的注释,P1REN这个寄存器好像是加上拉电阻,这和按钮的灵敏程度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MSP430时间不长,请教各位前辈、老师。谢谢!

网友:
加个上拉能稳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加的话,怎么会灵敏到这个程度?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不是灵敏,而是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实际情况是:我摸一下S2,就可以让LED亮或灭,基本每次都可以,很稳定的。
加上上拉以后,按键反而会偶尔出现抖动。

网友:
这个是因为没有做延时判定吧,触摸到按键实际上就已经按键了,在中断函数里加个延时10ms再判定一次按键看看行不行

网友:
多谢多谢了,我也纠结好久了

网友:
标题

我早发现了,楼主可以用绝缘的东西试试,碰到按键就不行了,导体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纠结了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

网友:
按键程序一定要加上下拉和消抖,你这个可能是不加上拉的时候的感应电平触发的

网友:
你木有接地额,接下地,再做个开关,我前天也遇到了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