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20日通知】论坛发帖编辑器升级啦!请大家尽快清空缓存!

楼主:
各位EE坛友,大家好:
考虑到大家在使用论坛发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诸如上传图片功能的不完善、代码功能的不完善、编辑格式的不完善等诸多不便,我们对论坛编辑器进行了升级。
新的编辑器有了很多新的功能:

  • 图片批量上传
  • 可以上传本地图片,也可以上传网络图片
  • 界面更加清晰
  • 格式更加完善
  • 代码功能有了一定的提高
  • 如果从互联网复制过来的内容,为了使得图片长久保留,还有下载远程图片的功能
  • WORD格式保留功能——但是图片还是要重新上传,因为图片在你的本地机器上,不上传其他朋友是没法看到的
  • ......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期待你的挖掘!!!
如果遇到按钮功能无法使用的情况,请大家尽快清空一下浏览器的缓存即可。
同时,期待大家能够多多使用,如果遇到问题,请第一时间跟帖反馈给我们,我们再不断完善。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辑器的完善给坛友们带来了方便,真是太好了,大家多多支持,多多使用,提好的建议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奥,我说地么,发贴时没有了上传附件了。原来在顶上

网友A:
用chrome还不能插入图片附件等

网友:
chrome是可以插入附件及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hrome还不能插入图片附件等

清空下缓存试试?

网友:
414咋样“上传网络图片”

 俺说为啥ee网管的图片是只耳朵样呢,原来有“兼听则明”的意思。
 干得不错!

网友:
哇!!

差点想说 哇靠,又觉得显得太没素质
啥都不说,顶!!
先去清缓存,,,不知道咋弄,没 优化大师,,诶,,试试~~

网友:
反馈一个bug

我在输入以前,就已经选好字体,可是到我开始输入时,又变成了 那个默认的什么Tour,,,

额,我的是 火狐浏览器,,难道,真的跟它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让技术看看,尽快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啊。也让技术试了一下,在谷歌和火狐测试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清除下缓存试试?方法如下:

网友:
向耳朵同志报告一个问题

顶楼帖子下面有个“AD”,即坛子发广告的地方。广告内容爱看不看也就罢了,但这个AD有时是不止1条标语在定时切换。
问题是:当标语字数不等时,可能导致换行或不换行的切换,使得下面的显示内容全部被移动。

如看了上面的说明仍一头雾水的话,不知下面的例子能否看懂。

AD1:0123456789

AD2:0123456789012

由于AD2长于AD1并发生了换行,于是使得AD以下的画面全部在上下蹦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上周请技术调整过了,莫非又出现了?

猫猫给我个链接,我再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嘛……AD是随鸡出的吧?运气不好还碰不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zhaojun_xf提出这个问题了,让技术统一下调了一下广告位置,猫猫下次见到闪动的那种,给我链接,我再让技术修改,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调位置恐怕未必能治本,而且若AD显示是随机选取的话,同一个链接也未必能看到同样的内容。只有限制AD大小,不让它换行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另外再报告一个情况,在传统BBS首页,广告下面有一大块空白地(见附图)。像是右下角的搜索键或“高级搜索”左边的空白宽度定得太大所致(俺没有source不敢确认)。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在俺的WinXP英文版/IE8机器上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