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1M)脉冲信号幅值如何测量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测量高速(1M)脉冲信号幅值呢?

网友:
这个就相当于测量1M的方波信号差不多的,整个10M采样率的ADC,精度要求高的就搞个12位,或16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就先分频 再测呗。。。 要求高就用FPGA 1M  能轻松 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