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手机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
谁能告诉我如何做手机电池电量检测?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专用的芯片,去LT、Maxim等的官方网站看看,原理是测量电池带载的端电压与电池的放电曲线比较而获得剩余电量,自己实现的话,需要较高精度的AD和电池电压-容量曲线参数,简单的办法有多段式电压比较器,但精度不足,是过去数字技术还不够价格低廉时的无奈选择。

网友:
锂电池的电量检测目前有2种原理,有按电压的也有按充电容量的,手机按电压的比较多,大都是对电池的电压进行实施监控,简单AD或低压检测类芯片就可以搞定,可以从3,5V到4.2V分成六个电压等级。另外的是按电池充电容量的,一般是计算累计库伦值。带电池电量计算的芯片比较多,TI的就很多。。你到TI网站查一下b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