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0(三输入与非门)能驱动P-MOS管吗

楼主:
有三个控制信号输入到74LS10,想经过与非门控制PMOS管IRF4905的通断,前面加了8550的三极管,可是控制不了通断,该怎样改进呢?

网友:
楼主应该先去查查4905的手册,看看开启电压参数是多少,然后再设计驱动电路。LS器件是早已停产淘汰的古旧器件,应该避免使用,加三极管也是不恰当的,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