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我用CCS里面GRACE的例程,9600波特率,校验位等都是设置正常
在PC用串口通信调试工具接受
但是在程序里面发送0X00 0X01 0X02,接收到的却是0xFF 0xFD 0xBF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发其他的数也是得不到正确的?

网友:
就是

就是

网友:
有人能帮帮我吗

麻烦大家知道的告诉我吧

网友:
先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再看数制是否正确。

网友:
貌似中断也没有使用啊,
例子: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中断貌似根本没调用啊,求解释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