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防盗系统的设计

楼主: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现在学校要求做基于89c51家庭防盗系统的设计,也就是毕业设计,其中经过我的努力,只能实现基本检测的功能,能检测有人经过时,报警灯能亮,也能正常熄灭,问题是蜂鸣器不报警且无法编入频率,希望大家能出谋划策,我把我自己做的程序上传上来,希望高手们能帮我改进或者重新制作一个,里面包含C语言程序和仿真程序,另外由于刚学,汇编还没掌握,只懂得c语言,希望大家能费点时间帮我写出c语言~不胜感激~非常感谢
基本原理是正常工作时,工作指示灯常亮,当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有人经过时,会直接输出信号给单片机,由单片机判断并发出警告,工作指示灯熄灭,此时报警灯跳动且蜂鸣器鸣叫,十秒钟后警报停止,恢复正常(仿真程序中使用一个按键开关充当热释电传感器,此设计不需要GSM模块)

网友:
蜂鸣器内部有震荡,接通电源就响。你要做频率的用喇叭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中最好不用采用65536这种数,改用65535。前者有些时候会编译出错。只是提个小建议,个人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给你个子函数参考一下哈

我记得PIR里面用的IC是BIS0001,里面有个双运放,自动处理红外型号,检测到红外信号某个引脚就输出一个高电平,具体应用电路图芯片手册里面就有,后面的就可以随意根据这个信号进行处理了。你这个还是相当简单的。
假设你用单片机的P1^1作为蜂鸣器输出,当然之前端口定义你已经定义过它了。
sbit BELL = P1^1;
uchar bell(uchar mode)
{
  static uint time = 0;
  static uchar mode_buf = 0;

  if(mode != 0)
  {
    mode_buf = mode;
    return 0;
  }
  if(mode_buf == 1)
  {
    BELL = 0;
  }
  else if(mode_buf == 3)
  {
    time++;
    if(time < 300)
    {
      BELL = 1;
    }
    else if(time < 1000)
    {
      BELL = 0;
    }
    else
    {
      time = 0;
    }
  }
  else if(mode_buf == 4)
  {
    time++;
    if(time < 200)
    {
      BELL = 1;
    }
    else if(time < 500)
    {
      BELL = 0;
    }
    else
    {
     time = 0;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有问题还是自己想想怎么解决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给你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