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TI的高速运放,带宽100M以上

楼主:
做频率为1M的小信号的放大用。将50MV放大到5V。

网友:
在TI网上找, 选择 出来的都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
嗯,我进去都看过,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谁用过的,哪个好用。价格又便宜,ti的东西好贵。

网友:
opa690,opa657,opa820,opa842..........
TI高速运放好多,电流反馈电压反馈的都有,虽然很贵,但是可以生情样片,两天就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放大的带宽是多少?这一级需要放大多少倍?如果选择电压反馈的,就要注意增益带宽积。标称100M的放大器指的是在100M时增益是0db。这时候是没有放大作用的。
另外还有要注意压摆率,你要求输出5V,不知道是0-5V还是正负5V。即便是以0-5V来计算,压摆率至少要1000V/uS,所以,你的这个放大器要求很高的,贵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看到,你要放大的是1M的信号,我以前用过AD817,是50M的,大概十来块钱一片。另外魏坤在示波器中用到过一片NS的LM6172,160M的3000V/uS 。据说也很便宜,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opa691

opa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