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语法问题DDRC &= ~(_BV(pin));什么意思,在线等

楼主:
没见过这个语句,大概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主要还是_BV(pin)这个不懂

网友:
来人啊,求解答一下啊

网友:
_BV(pin)这个应该是个库函数,工程中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这条语句的意思是把DDRC中的某一位清零!

网友:
DDRC&=~(_BV(PIN));这个就是DDRC第PIN个引脚定义为输入;_BV是置位某一个bit

网友:
PIN代表你你相应输出的是那位 可能是计算得出来 也能前期就给出来

网友:
DDRC的pin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