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过渡状态是怎么回事?

楼主:
#define TR   0xC3               // 过渡状态

网友:
大哥,问题能问的详细点儿吗?

网友:
一个宏定义,,啥过渡状态??顶多算是预编译,,你听谁忽悠?那个注释坑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TRST 0xC3                      // 过渡状态

         if(Parameter == 30)                // 进入菜单
        {
                KeyValue = TRST;//键值为过渡状态
                Row = HF;第一级菜单
        }
        else
                Functions(); // 密码不正确:退出键盘
KeyValue = TRST;//键值为过渡状态..这句怎么理解.

网友:
这个不叫单片机的过渡状态。是键盘值的一种状态,至于说为什么叫过渡状态,只能看具体应用中为什么这么叫了,也许是原作者故弄玄虚。这个TRST就是一个键盘的值,看一下键盘电路就明白是哪个键按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