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中如何安装VM tools?

楼主:
我已多次重新安装,每次都不能成功安装,希望前辈老师能够指导安装一下,谢谢了,我的联系方式邮箱:jwnydy@163.com QQ:498283984,谢谢了

网友:
这是我以前写的一个文档,关于VM Tools的安装

一.安装VMwareTools的优点
a.安装虚拟机工具可以让虚拟机中的系统实现全屏
b.可以实现虚拟系统和主机系统的文件共享
c.可在主机系统和虚拟系统之间进行复制和粘贴
d.在主机和虚拟机之间操作时,不必切换鼠标
其实虚拟机工具很多,大家可以百度查查它的其他功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安装的详细步骤
1.点击虚拟机-安装虚拟机工具
2.虚拟机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虚拟机工具的安装光盘
3.双击打开(有的系统不需要双击就打开了)
4.把里面的一个vmware-linux-tools.tar.gz压缩包复制出来,放到/home/(用户名)下面,然后右键单击压缩包,点解压缩到此处
(网上好多人说可以用命令tar zxf  vmware-linux-tools.tar.gz,我试过不行!也许是我自己的技术不行吧,呵呵,所以,我尽量不用命令)
5.打开终端(组合键Ctrl+Alt+T),输入ls,看一下包是不是在你的当前路径下
6.然后输入cd空格 那个文件名字(一般为vmware-tools-distrib),即:cd  vmware-tools-distrib
7.输入命令:sudo ./vmware-install.pl,注意sudo后面有一个空格,然后输入密码,回车
8.运行的过程中一直按回车(即使遇到了yes,no也一样)
9.最后,我们发现终端上显示“what is the location of the directory of C header files that match your running kernel?[/usr/src/linux/inc/include]”,然后,我们按回车后显示
“The path “/ usr/src/linux/inc/include”is not an existing directory”,说上面的文件夹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上网知道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即先安装build-essential: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也有人说可以不安,但是为了保险,还是安装了),然后输入命令:uname –r,看到了Linux版本,再输入命令:cd /usr/src/linux-headers-2.6.35-22-generic/include(红色加粗的是刚刚看到了Linux版本,因版本而异,在这条命令上,我试了十几次,总是显示:找不到该文件夹或目录,因此我用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即到上面地址栏中的文件夹中“/usr/src/linux-headers-2.6.35-22-generic/include”,右击地址栏,然后复制,再粘贴到命令中,就不会出错了,然后输入命令:
cp -p generated/utsrelease.h linux/utsrelease.h
cp -p generated/autoconf.h linux/autoconf.h
这两条命令没办法,只有自己敲了,要仔细!每敲一条,按回车,然后再按照上面的办法重新安装虚拟机工具,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最后一直回车,直到安装完成就行了!
注:此文是基于window下的VMware Station安装的Ubuntu系统的,自己已经亲自测试其他的系统没有测试,应该可以!如有疑问,欢迎大家讨论,我的QQ:1028150787

网友:
VM 高级版本会自动装,若是VM 7.0以下,就要手动装,但有时会失败,它会一直停在找什么C Lib那里。推荐用VM 8 它会自己给你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很久以前的问题了,当时已解决,非常感激您的回答,希望给他人以帮助

网友:
给ubuntu 11.04装一次就搞定了,fedore9装问题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安装VMwareTools的优点
a.安装虚拟机工具可以让虚拟机中的系统实现全屏
b.可以实现虚拟系统和主机系统 ...

对,就是这么做的。我的Sate210-F 之类的开发板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