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第一帖

楼主:
昨天,E电源模块到手,今天正好休息。马上开始试用。
先上图片:

打开封面:

网友:
帖子如何编辑实在搞不懂。
接着来。
制作测试线,先准备材料。

制作完成的测试线

网友:
连接仪器前先欣赏一下板子。做工没的说。真漂亮。尤其那个小板子。哪位没有戒指的话。用它做个戒指戴也不错,很有个性哦

大板子:

网友:
接着来:
小板子

没有微距镜头。只能这样了。效果不太好。只能将就着看吧。

网友:
连接好测试线:

测试设备全景:

网友:
板子EN端子没有接到电压输入端。输入4.5V电压。

网友:
没有输出。
短接EN与输入端

输出电压出现:

网友:
哇,楼主的设备真多啊,羡慕S了

网友:
输出电压纹波:通道1是输入电压的,通道2是模块的输出电压纹波这是EN没有与输入端短接的情况

这是EN与输入端短接后的情况:

网友:
可以看出。模块的输出电压受输入电压波动有一定的波动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就是当输入有脉冲干扰的时候。模块的输出也会出现脉冲信号。下面是我抓的几个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设备好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比较菜,只能设备找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玲珑MM还没休息啊。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

网友A:
前面看似很顺利,不过悲剧马上就来了。
我的电子负载不支持这么低的输入电压。最低启动电压3.5V。
无论我怎么设置。都不能让电子负载在1.8V这么低的电压下正常工作。
这就是电子负载拒绝正常工作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比较菜,只能设备找齐了。

稍谦虚一点是可以的,但不要过于谦虚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要求,我的还没有测试放电,电子负载、示波器、直流电源都要等其他部门协调出来我才能测试,羡慕楼主哇,装备齐全,随心所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看似很顺利,不过悲剧马上就来了。
我的电子负载不支持这么低的输入电压。最低启动电压3.5V。
无论我怎么设置。都不能让电子负载在1.8V这么低的电压下正常工作。

搞个电阻吧。

或者找段电炉丝,中间多设几个接接线柱,就成了可调的大功率电阻了。你又有好仪器,可以调整到合适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ntium老兄也是夜猫子啊。
还不休息。小心LP有意见。
老兄的主意是不错。省钱还能解决问题。
我的主意是改变电路中的电阻阻值。调整模块的输出电压到5V左右。然后用电子负载测试。

网友:
现在休息啊,这不太早了么!

你低电压时的特性也是要测试的,所以啊,早作准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儿子小。有时候缠着我陪他睡。所以有时候9点多点就睡了。
这个模块的输出电压由模块外围那几个电阻的阻值来决定的。一旦确定了,输出是不变的。
老兄的低压时的特性我不太明白啊。
输入调整率测试我有可调电源啊。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全,羡慕。。。

网友:
这个模块的测试现在还没有走上正轨。不过,从前面来看。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滤波还是很重要的。
测试板上面有几个电容的空位。在资料里没找到相关数据。个人觉得应该与模块的输出涟波及杂讯参数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好羡慕你的设备!

网友:
LMZ12002的应用电路如下:

可见,改变输出电压只要改变几个电阻即可。

网友:
太羡慕你的装备了。如果我也有一套那该多好呀。

网友:
手头正好有5.6K,1K,100K的0603电阻。打算替换掉原来的电阻。
替换前。按照Dontium老兄的建议。打算对1.8V的情况进行一下评测。找了几个大功率的水泥电阻,对这些电阻进行挑选。希望搭配出1.8欧姆和0.9欧姆的阻值。简单测试一下1.8V的输出情况。感觉用水泥电阻测试电源并不理想。因为这种电阻的温漂特别大。没办法。条件所限,只能这样了。

网友:
继续 ,下面对电阻阻值进行测试,搭配。

网友:
实际测量验证了我的判断。水泥电阻的温度系数简直大的惊人。
刚焊接完成测量是0.9欧姆。过一段时间凉了后就变成1.8欧姆了。而且竟然是负温度系数的。我。。。。。。。。
就是下面这些货色:

网友:
下面分别是焊接刚结束后与温度降低到接近室温时的阻值。

网友:
看到这个结果,我真的一点用这个电阻测试的心情都没有了。

网友:
可怜咱只有万用表和示波器  你那几大坨 就测个电阻 电流 电压么?还是还能测其他的什么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麻烦你能不能不用坨这个量词啊。不同的仪器测量不同的东西。边上是两个信号源。一个是函数信号源。一个是标准信号源。
上边还有两台电源。还有LCR电桥。另外的一个是直流电压电流标准源。

网友:
接上文。
忽然想到我手里应该也有几颗好电阻而且是功率较大的那种啊。
马上翻出“百宝盒”,哈哈。找到了。

网友:
测试一下。下面分别是测试1欧姆和2欧姆电阻的四线测试结果。

网友:
马上搭上电路。准备测试。

网友:
一看这设备就知道LZ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手根本算不上。爱好而已。平时喜欢鼓捣电子的东西。

网友:
忙了一下午,基本上完成了对1.8V输出的测试。
最使我吃惊的是这个芯片的效率。输出1.4A这么长时间。芯片手摸起来基本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温升。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设备好让人羡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备太全了。。。。。。

网友:
咱俩获得的试用板子一样的,结果有点出入啊。

网友:
测试结果见附件。
声明一下:
图表中的数字都是实际测量值。因为仪器精度限制及仪表很长时间没有经过从新校准。得数仅供参考。

网友:
下面是1.8V输出测量过程中拍摄的部分测量图及纹波图。

网友:
继续上图片:

网友:
继续上图:电流测试采用手持表:VC980+
原计划用电子负载上面的电流显示。电子负载不给力。

网友:
小结一下:
这次测试给我感觉这款模块真的相当不错,原因有下面两点:一是效率非常高。即使是较大电流输出时本身的温升也很低。二是本身的封装容易焊接,内置电感器。最大限度的方便了使用。
模块还有很多其他功能。限于条件(电子负载不能工作于较低输入电压)没有测试。等改变了输出电压后对有条件测试的再一一测试。
另外。对于有些极限参数。因为还要进行后续测试。担心将DEMO板子OVER了。这次也没有测试。以后会酌情进行测试。
效率利用测试结果算了一下。上载到测试结果文件中了。基本在65%-75%之间。比手册上说的要小一些。我认为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仪器的测试精度照NS的精度要差一些。毕竟只是业余测试。
二是仪器的连接线等部位不能做到尽可能的短。因为是较低电压较大电流的测试。连接线的电阻所占份额很大。
这些因素照成了测试出的效率偏低。

网友:
哈哈,你进度好快啊,
我没时间啊,只有等到下个月再搞了

网友:
效率问题,最好不仅仅通过温升来说明?测个输入输出的功率?
楼主的胜利表的电流档多大?内阻多大?不过一般是比较小的

像这种套件,怎么试用?按照数据手册的各个图表曲线测试对比一下?
能玩出有趣的花样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解答 我们的仪器都比较大体积 拆卸检修都比较麻烦 所以一直这样叫大个头的仪器 由于工作条件我们用些小的工具仪器 要不是价格问题 我都想把示波器换成手持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是坛友利用有限的个人资源和设备进行的测试。与厂家的测试是不同的。厂家的测试要严苛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个人还是喜欢大块头的仪器。手册表由于体积的限制不得不在很多性能上面进行妥协和折中。手持表的精度和稳定性通常很难与相同档次的台表相比拟。
举个例子:同样价格的手持表和台表。台表的精度和稳定性等指标可以比手持表高一个量级。
不过。手持表使用的方便快捷是台表无法比拟的。我用的最多的也是手持表。

网友:
已经在44楼更新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