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片子是G2553,我写的简单的语句延时为什么单片机不执行呢。

楼主:
我用的片子是G2553,我写的简单的语句延时为什么单片机不执行呢。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delay us
{
   for(;us>0;us--);
}
希望大家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
发完整的程序看看

网友:
这个语句应该是执行呢,不过就是与MCU的时钟频率有关,可能是延时太短,看不出来。2553launchpad默认的1Mhz的频率。

网友:
unsigned char us最大是255,绝对看不出来

网友:
可是用CCS进行但不调试,它直接跳过这个延时语句。

网友:
可是用CCS进行单步调试,它直接跳过这个延时语句。

网友:
/*
* main.c
*/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8位无符号数据类型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 8位有符号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 16位无符号数据类型 */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 16位有符号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int8_t i;
uint16_t j;
uint8_t A;
if (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 Configure Basic Clock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P1SEL=0;
P1SEL2=0;
P1DIR=0XFF;
P1OUT=0XFF;
A=0XFF;
while(1)
{
  P1OUT=0XFF;
  A=0XFF;
  for(j=1000;j>0;j--);
  for(i=0;i<8;i++)
  {
   P1OUT=P1OUT<<1;
   //_delay_cycles(100000);
   delay();

  }
  for(i=0;i<8;i++)
  {
   A=(A>>1);
   P1OUT=~(A);
   //_delay_cycles(100000);
   delay();
  }
}
}
void delay()
{
uint32_t i,j;
for(i=1000;i>0;i--)
  for(j=100;j>0;j--);
}
这是程序,这个延时足够长了,还是不行。就是不执行。

网友:
我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把自己定义的那个延时函数改成
void delay()
{
       uint32_t i,j;
       for(i=1000;i>0;i--)
              for(j=100;j>0;j--)
             _nop();
}
看看 行不  我就这么弄的

网友:
恩,可以。谢谢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上面的不行,是编译器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编译器设置优化级别太高,你才用1MHz的频率,你的延时函数最高255us,可能是被编译器给和谐了哦哦

网友:
呃呃,延时语句在MSP430好像不能这样写的~~
试试这个~~
关键字: volatil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uratio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d = duration;
        while((d--) > 0)
        {
        }
}

网友:
建议使用下面的延时函数
#define F_CPU    ((double)8000000)

#define _delay_us(x)\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 ( (double)(F_CPU) *((x)/1000000.0) + 0.5))

#define _delay_ms(x)\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 ( (double)(F_CPU)*((x)/1000.0) + 0.5))

#define _delay_s(x)\
  __delay_cycles( (unsigned long) ( (double)(F_CPU)*((x)/1.0) + 0.5))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