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转TTL的问题

楼主:
做了个串口RS232转TTL的转接板芯片是MAX3232,接在串口上,端口悬空,用串口助手调试能自发自收,这是为什么?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补充一句,不接转接板并不没有这种情况,有人是说是芯片自身的原因,不外接就会有这种情况,求大神解释。

网友:
RS232转UART,这仅是电平转换问题。检查电路正确与否,只需要个万用表就行,也可以用示波器。

至于你说的自发自收问题,那个是软件的事,你可以下载个别的软件看看。

网友:
谢谢,我又看了看应该是芯片自身的特性,能正常工作,如果不外接电路它接在串口上就能自发自收。

网友:
先检查电路和焊接,正常情况下不应如此,要么硬件上有问题,要么是板子故意这么设计,如是后者一般有跳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