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定时器 PWM程序

楼主:
void Init_A0()    //TA0 定时
{
  TA0CTL=TASSEL_2+MC_1+TACLR;
  TA0CCTL0=CCIE;
  TACCR0=32768;
}
void Init_A1()    //TA1 中断向量
{
  TA1CTL=TASSEL_2+MC_2+TAIE;
  TA1CCTL1=CCIE;
  TA1CCR1=1000;
  TA1CCTL2=CCIE;
  TA1CCR2=2000;
}
void Init_A01() //TA0 中断向量
{
  TA0CTL=TASSEL_2+MC_2+TAIE;
  TA0CCTL1=CCIE;
  TA0CCR1=1000;
  TA0CCTL2=CCIE;
  TA0CCR2=2000;
}
void Init_TA1_PWM()  //TA1 PWM
{
  TA1CTL=TASSEL_2+TACLR;//选择系统时钟
  TA1CCR0=20100;         //设置频率
  TA1CCTL1|=OUTMOD_7;   //设置占空比
  TA1CCR1=1048;
  TA1CCTL2|=OUTMOD_7;
  TA1CCR2=200;
  P2DIR|=BIT1+BIT4;//CCR1:BIT1+BIT2,CCR2:BIT4+BIT5;
  P2SEL|=BIT1+BIT4;
  TA1CTL|=MC_1;
}
void Init_TA0_PWM()  //TA1 PWM   只有一路PWM 设置要注意 设置如下
{
  TA0CTL=TASSEL_2+TACLR;//选择系统时钟
  TA0CCR0=20100;         //设置频率
  TA0CCTL1|=OUTMOD_7;   //设置占空比
  TA0CCR1=1048;
  P2DIR|=BIT6;
  P2SEL|=BIT6;
  P2SEL&=~BIT7;
  P2SEL2&=~0xff;
  TA0CTL|=MC_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TA0 定时 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P2OUT^=0x01;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TA1 中断向量  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void)
{
   switch(TA1IV)
  {
    case 2:P2OUT^=0x04;  // RA1CCR1
           TA1CCR1+=2000;
           break;
    case 4:P2OUT^=0x08;   //RA1CCR2
           TA1CCR2+=5000;
           break;
    case 6:break;
    case 10:P2OUT^=0x01;  //溢出中断
           break;
    default: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TA0 中断向量  中断服务程序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void)
{
   switch(TA0IV)
  {
    case 2:P2OUT^=0x04;  // RA1CCR1
           TA0CCR1+=2000;
           break;
    case 4:P2OUT^=0x08;   //RA1CCR2
           TA0CCR2+=5000;
           break;
    case 6:break;
    case 10:P2OUT^=0x01;  //溢出中断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
我是新手有完整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