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步进电机的调试,与大家分享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 = n;i > 0;i--)
        for(j = 100;j > 0;j--)
          _NOP();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unsigned int i,j=512;
    P1DIR |=BIT0+BIT1+BIT2+BIT3;
     while (j--)
     {
                for(i=0;i<8;i++)
                        {
                                P1OUT=table;
                                __delay_cycles(3000);
                        }
     }
     P1OUT=0XFF;
}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很多都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LanuchPad与布进

在加一个说明

基于51系列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调速实验_(自动保存的).pdf

网友: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F:\shiyan\bujin.c 21

网友:
这程序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网友:
嗯请多多指教

网友:
没啊
你在看看

网友:
p1out=table;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F:\shiyan\bujin.c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