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程温湿度测量系统

楼主:
一、 任务
制作一个远程温湿度测量仪,该测试仪具有温湿度测量和远程显示等功能。其结构框图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通过可编程控制器或单片机、变换器和温湿度传感器采集温湿度数据并用LED上显示;
(2)温度误差<1℃,湿度误差<1%,温度测量范围0℃~120℃,湿度测量范围1%~99%;
(3)可用电池供电;
2、发挥部分
(1)设计红外二极管发射电路和红外接收电路,实现温湿度数据的准确可靠发送和接收;
(2)设计射频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实现温湿度数据的准确可靠发送和接收;
(3)最好采用微型化的温湿度传感器,无线传输距离>5米;
(4)采用外构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实现温湿度数据的准确可靠发送和接收;
三、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自制 50分 |
外购20分 |
二、简易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同时对一路工频交流电的频率、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等进行测量的数字式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图C-1虚线框内电路)。为便于本试题的设计与制作,设定待测的交流输入电压100~500V,待测的交流输入电流2~10A均经由相应的变换器转换为对应的1~5V交流电压。
图C-1
二.要求
2.1 基本部分
(1)测量交流输入电压有效值。
频率:50Hz;测量范围:100~500V;准确度:±1%。
(2)测量交流输入电流有效值。
频率:50Hz;测量范围:2~10A;准确度:±1%。
(3)测量并显示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视在功率S及功率因数PF。
(4)自制直流电源。
2.2 发挥部分
(1)测量交流输入电压频率,精度为±0.5%。
(2)采用LCD显示,能够同时显示一个周期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曲线。
(3)测量电压和电流的各次谐波含量
以N次电压谐波含有率为例,N次谐波含有率为N次谐波电压的均方根值与基波电压有效值之比,电流谐波含有率计算方法同电压谐波含有率。测量至5次谐波,采用列表和百分数形式显示,测量误差<1%。
(4)各次电流谐波含有率在列表显示方式中除了能够以百分比显示外,还能够显示各次谐波的有效值。
三、说明
1.调试时可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正弦信号电压作为一路交流电压信号;再经移相输出代表同一路的电流信号,移相网络自制。
2.检查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有效值、电压和电流谐波时,可采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对称方波信号。电压基波、谐波的测试可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对称方波作为标准信号。
3.本题目不得采用电能计量专用芯片实现。
四.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全部4项50分 |
第1项5分 |
第2项15分 |
第3、4项30分 |
三、太阳能楼道感应延迟照明灯控制设计
一、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以太阳能为电能源的楼道LED路灯照明装置。该装置以太阳能为能源,铅酸蓄电池为蓄能部件和相关电路工作的电源。实现有人过往时路灯的自动点亮,之后,延时60秒关断,LED路灯在白天关闭、夜间可开启。采用双电源供电,即在太阳能供电不足情况下自动转为交流220伏供电。
二、 要求
基本要求
(1)设计并制作太阳能光伏板对电池的充电装置。
(2)设计并制作以电池为电源的LED路灯节能照明装置。
(3)设计并制作以太阳能光伏板为传感器的光控电路,控制LED灯在白天关闭、夜间开启。
2、发挥部分
(1)给蓄电池加上充、放电保护装置。防止过充电和过放电。
(2)给声控电路增加避免瞬时噪声(如夜间雷电、过往车辆鸣笛等)引起误动作的功能电路。
(3)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蓄电池的工作电流,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4)采用双电源供电,即在太阳能供电不足情况下自动转为交流220伏供电。
三、 说明
1、推荐选用6V,2AH铅酸蓄电池。
2、基于上述蓄电池,建议太阳能光伏板的参数为:峰值电压8.5V、峰值电流310mA、峰值功率2.5W。
四、 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全部完成50分 |
完成1、2项各15分 |
完成3、4项各10分 |
四、运水机器人
一.任务
如图B-1所示,有A、B、C三个区,A区为给水区,有给水装置(简称A容器),B区为输送线路,C区为存水区,有存水装置(简称C容器)。
在比赛开始时A容器装一定量的水,容器大小、水量及放置方式任意;B区有一条黑色引导线,引导线两端有两条与引导线垂直的黑色边界线,线宽不大于20mm;其尺寸如图B-2所示。C容器的形状、容量及放置方式在固定底板上自定,口径不得大于100mm,比赛开始把C容器清空。
设计一套自动送水机器人系统,由送水机器人(以下简称小车)将水从A区通过B区运至C区。该系统包括A区的自动(或手动)给水装置;往返于A、C区之间的小车; C区存水装置;固定底板。
图B-1 参考图(单位:mm)
二.要求
2.1 基本要求
(1) 小车能完成运水和自动贮水功能。
(2)小车可显示运水量和运水时间。
(3)小车上的贮水器水溢出时有自动报警功能。
(4)在1分钟内运送尽可能多的水。
(5)小车及安放的运水容器总垂直高度不得超过300mm,小车上的储水装置容量小于等于600ml,口径小于100mm。小车所载的水卸到C容器采用自动贮水。
2.2 发挥部分
(1)A区给水采用自动方式完成。
(2)小车在1分钟内完成100ml定量自动取水、送水和贮水,误差<5%。
(3)小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1000ml自动取水,送水和贮水,误差<5%。
(4) 小车在1分钟内运送100ml水时必须绕过D障碍物(放置在B区,距黑色引导线5cm 的任意一点,直径为5cm,高度10cm的黑色园柱体)。
(5)其它特色与创新。
三、说明
小车运行过程中不得人工参与,小车要自备电源,不得有任何外部引线。
四.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50分 |
五、宽带前置放大电路
一.任务
设计一个前置放大电路,使其在较宽的频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直流和交流特性。电路包括输入阻抗匹配、无源衰减网络、有源放大等环节,采用单端输入单端输出方式实现信号变换,电路方框如图A-1所示。
图A-1
二.要求
2.1 基本要求
(1)输入阻抗:直流输入阻抗50Ω和1MΩ可选,允许误差2%。
(2)输入过载能力:50Ω阻抗可承受5V输入过载,1MΩ阻抗可承受36V输入过载,过载时间不低于1分钟。
(3)直流零点:输入短路时,电路输出直流电压偏离零点在2mV范围内。
(4)大信号1倍放大宽带特性:输入峰值为1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10MHz,在1MΩ输入阻抗条件下测试,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5)大信号衰减10倍带宽特性:输入峰值为5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10MHz,在1MΩ输入阻抗条件下测试,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6) 用单片机和显示装置显示输入信号频率。
2.2发挥部分
(1)10倍放大带宽特性:输入峰值为0.1V的正弦信号,放大10倍,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10MHz,示波器监视无明显失真。
(2)大信号1倍放大扩展宽带特性:输入峰值为1V的正弦信号,电路的工作带宽为DC~35MHz。
(3)输入峰值为0.1V正弦,设置衰减10倍,再放大10倍,电路工作带宽为DC~35MHz,输出信号的幅度过冲可控制在理论输出值的10%内。
(4)在(2)的条件下,输出阻抗尽可能小。
(5)特色创新。
三、说明
1.该电路要求选用三个以上TI公司的器件(单片机和模拟器件)。
2.基本部分在放大电路负载开路的条件下测试。发挥部分在放大电路带1kΩ电阻负载下测试。
3.有源放大电路采用正负5V电源,电源可由外部直接提供。
4.状态的选择可由手动开关实现,禁止输入输出端直通短接。
5.电路中设置有必要的测试点。
四.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50分 |
六、铁轨的倾角和间距测量装置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种可对两条铁轨之间的宽度和高度差进行测量的装置。
二、要求
基本要求
(1)、宽度测量范围:150±20毫米(样机制作宽度为50MM),宽度测量误差小于1毫米。
(2)、倾角测量范围0――30度,测量误差小于0.1度。
(3)、可实现运动中测量,即有两个小轮在轨道上运行,实现快速测量,运行速度0.1M/S。(4)、具有数显功能。
提高部分
(1)、可实现对测量数据的存储和读出,具有微打或USB接口。
(2)、可记录轨道误差点和原点(可设定)的距离,测量中出现超差时有声音提示。
(3)、提高测量精度:宽度测量误差小于0.5毫米,倾角测量误差小于0.06度。
(4)、提高测量速度。
三、说明
(1)、轨道可用木条制作,宽度为50毫米,内侧面可贴铝片,长度为2米。(或根据设计制作)
四.评分标准
内容 |
得分 |
设计报告 |
20分 |
基本部分 |
50分 |
发挥部分 |
完成微打接口10分 |
完成USB接口15分 |
完成(2)功能10分 |
完成(3、4)功能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