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独立键盘的程序很好用哦、、

楼主:
#include
#define key1 0x01
#define key2 0x02
#define key3 0x04
#define key_1 0x01      //定义返回键值1
#define key_2 0x02     //定义返回键值2
#define key_3 0x04     //定义返回键值3
void key_process_0(void);
void key_process_1(void);
void key_process_2(void);
void key_check (void);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定义键值全局变是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1DIR |= BIT0+BIT6; // 设置P1.1和P1.6为输出
             //  P1OUT |= BIT0;//关LED
               P2OUT|=BIT0+BIT1+BIT2;             //P2.0-P2.2上拉电阻
               P2REN|=BIT0+BIT1+BIT2;             //使能P2.0-P2.2的上拉电阻
                  P2IE |= BIT0+BIT1+BIT2;               // P2.0-P2.2 IO口中断使能
                  P2IES |= 0x07;                        // P2.0-P2.2 IO口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设置
                  P2IFG &= ~(key1+key2+key3);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_EINT();                              //中断允许
          while(1);

}
//*************************************************************************
//P2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if(0xff !=(P2IFG & 0xff))
                                                                  __delay_cycles(10000);
                                                          if(0xff !=(P2IFG & 0xff))
                                                              {                 key_value=P2IFG;
                                                                                          switch (key_value)                //对键值进行处理.采switch语法结构查询
                                                                                                  {
                                                                                                    case key_1:  key_process_0() ;      //调用键处理程序1
                                                                                                    break;
                                                                                                    case key_2:  key_process_1();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case key_3: key_process_2();      //调用键处理程序2
                                                                                                    break;
                                                                                                    default:   break;
                                                                                                  }
                                                                                          //P2IE |= BIT0+BIT1+BIT2;            // P2.0-P2.2 IO口中断使能
                                                                                          P2IFG &= ~(key1+key2+key3);                   // P2.0-P2.2 IO口中断标志位清除
                                                                   }

}
//*************************************************************************
void key_process_0(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0 ;
}
void key_process_1(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6;
}
void key_process_2(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0 +BIT6;
}

网友:
好。。。。。

好  真需要。。。。

网友:
三个IO中断的处理方法,430的IO中断标准用法

网友:
void key_check (void);函数在哪里啊?没看到啊?

网友:
给你几点修正意见:
(1)  __delay_cycles(10000);   这个放在中断服务里影响其它部分的实时性
(2)void key_process_0(void)          //值处理,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P1OUT = BIT0 ;}
一按键一个函数对应的想法有问题,因为程序庞大了这个按键程序会变得很复杂以至于非常混乱。比如三键置数时有时用来上下选择有时用来计数加减(千位十位百位个位)同时还要复合长按键判断等等,这么写会疯掉了。
(3)按键未见得一定用中断,因为按键一般晚处理个几百毫秒也感觉不会出来。
(4)有长按功能和复合按键判断最好了。

网友:
process好。。。。。
好  真需要。。。。

网友:
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
中断方式使用,很爽,反应足够快。

网友:
三个IO中断的处理方法,430的IO中断标准用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