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工控板DIY之CAN总线双板连接成功

楼主:
富士通工控板DIY之CAN总线双板连接成功

看图:

具体情况是:
1,使用双板连接,发送命令点亮对方的LED。
2,具体位速率等没更改。
3,和其他的CAN板的测试以后再试。
4,连接CANRX腿的两个电阻没用。直接用了个0偶电阻和CPU连接了。具体是要和否,要多大没仔细试。
5,使用环境IAR6.30
6,小技巧:要让在IA R下运行的程序能不用调试器也能运行,必须设置JP22 为不连接。这样下载之后去掉JTAG照样运行
7, 小提示:富士通最后的包只支持IAR6.3  IAR6.1编译不过(有些变动)。MDK编译通过,但跑不起来。
8,例子代码包:
9:例子更改内容提示:
A:CAN0总线接口端口初始化:
static void InitPort(void)
{
    /* Set I/O Port */
    /* P24:RX1_0, P25:TX1_0, P70:TX0_0, P71:RX0_0 */
    FM3_GPIO->PFR2   = FM3_GPIO->PFR2 | 0x00000030;
    //FM3_GPIO->PFR7   = FM3_GPIO->PFR7 | 0x00000003;
   FM3_GPIO->PFR6   = FM3_GPIO->PFR6 | 0x0000000c;  //要改P62 tx0_2 P63 rx0_2

    FM3_GPIO->EPFR09 = FM3_GPIO->EPFR09 | 0xff000000;//0x44000000;
}
B:加入了GPIO的LED作为提示
C:  加入了循环发送和接收
D:CAN例子中最重要的结构
    CAN设备IO块结构:这个结构包含了配置和CAN对象,和CAN的初始化函数,模式设置函数,发送,接收,总线关闭函数。中断函数。基本上是包括了CAN的
操作函数和参数等。
/*
* CAN Device IO Block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 changed by the user application before call to Init. */
    CanDev_CFG   Cfg;
    CanDev_OBJ   Obj;

    /* Initialized by CAN driver. */
    int32_t  (*Init)(void);
    int32_t  (*UnInit)(void);
    int32_t  (*ModeSet)(int32_t Mode);
    int32_t  (*DataTx)(CanDev_PDU *pPdu, int32_t *pError);
    int32_t  (*DataRx)(CanDev_PDU *pPdu, int32_t *pError);
    int32_t  (*BusOff)(int32_t *pError);
    void     (*CallBackIrq)(int32_t Status, uint32_t ObjId);
} CanDev_IOB;

后续讲加入些新的使用经验。

网友:
你怎么搞了两块板子?
我没有发重啊

网友:
没重发,是EEWORLD-lshjiang的板,我帮他焊接。还没给他,就先拿着试下CAN总线。

网友:
在这里首先还得向我们小组的组织者、大家说明啊!板子是没有寄重复,那是我们要调试总线和电源才放在damiaa那里焊接和调试的。我们相距较近就有些相互协作的便利了。祝大家在最后的紧要关头继续努力啊,圆满完成我们的任务。

网友:
在这里首先感谢damiaa的努力和汗水啊,才有机会实现两块板子的一起调试CAN总线啊。由damiaa的付出才证实了我们的CAN总线部分软硬件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