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一个编译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按照例子弄了个工程,在编译时出现了点问题,求大家帮助。问题是

请问问题在哪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话讲的,软件也是新手入门,你是新手的时候,也遇到过各种简单问题回答不上来的呀

网友:
库目录下有个stm32f10x_stdperiph_lib_um 帮助文件,请自己看,不要问太多有明显答案的问题

网友:
头文件路径没设置好,在Options的C/C++ 中的include paths 里添加头文件所在路径

网友:
你可以在电脑上搜索一下,看看stm32_eval.h在什么位置,然后指定个路径指向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已经指向路径了,还是不行,出现提示..\User\stm32_eval.h(169):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STM32 EVAL board to be used (in stm32_eval.h)"

我把#include "stm32_eval.h"改为 //#include "stm32_eval.h",不用他就可以的了。请问下#include "stm32_eval.h"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stm32_eval.h中,
        #define USE_STM32100B_EVAL
        #define USE_STM3210B_EVAL
        #define USE_STM3210E_EVAL
        #define USE_STM3210C_EVAL
        #define USE_STM32100E_EVAL        取消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