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帧读取数据,但下位机返回的数据只有后半部分,或者是乱码,不论哪种情况都有帧尾,由于以前也遇到过没有帧头的情况,是由于将485改为接收时前面的延时较长,适当改短后就没问题了。但这次行不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
估计是收发切换部份有问题,注意收发切换后要延时至少1mS后才能发送数据,数据发送完成后也要延时至少1mS左右,所有节点在发送的时候,要保证接收节点已经进入接收态至少1mS以上,所以还要注意程序流程,收发工艺要满足最慢、最极端的节点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为发送状态后延时1ms才发送数据,发送完数据后,又延时1ms才设为接收,但问题仍旧存在。
以前发送完命令帧后,出现帧尾错误并且没有数据返回,说明设置为接收前的延时时间短了,命令帧还没发送完就变为接收了,延长时间后就OK了。这回发送完命令帧后没加延时就直接设为接收,按理说也应该出现上面的状况,可是实际上却没有,在串口助手上显示命令帧正确,也有返回的数据,只是是乱码和部分正确的数据及帧尾

网友:
即使是同样的延时设置,运行多次后得到多个结果,找不到规律,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那估计是你的程序工艺性结构的原因导致。
你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使用合适的通讯协议可以大幅简化编程的工艺性要求,典型的帧结构可以为:引导码+长度码+类型码(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采用)+数据+校验,接收程序根据长度码来判断,用中断模式。

网友:
如果用第三方检测发现数据本身出错的话,先检查波特率的精度,然后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新建了一个工程后,把原有的程序复制过来,运行后居然行了,唉,不知道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