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864串口画横线不行正常呢?

楼主:
这程序在并口下都是正常的,但在串口下画垂直线和斜线都是正常的但画水平线就不正常,串口下只用2根线与单片机链接!!!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collum,cbite;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row=y-32;
collum+=8;
}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ReceiveByte();
tempH=ReceiveByte();
tempL=ReceiveByte();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if (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tempL=(1<<(7-cbite));
  }
  else
  {
  //tempH=(1<<(15-cbite));
  tempL&=~(1<<(15-cbite));
  }
}
Write_Data(tempH);
Write_Data(tempL);
Write_Cmd(0x30);
}
void drawRow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temp;
    if(x0>x1)     // 对x0、x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
        temp = x1;
        x1 = x0;
        x0 = temp;
    }
    while(x1>=x0)
    {
        drawPoint(x0, y0, color); // 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x0++;
    }

}

/***********************************************************
函数名:  drawCollumLine
函数说明:画竖直线
传入参数:(x0,y0),竖直线的起点;(x1,y0)竖直线的终点;
   color=1,点亮;color=0,擦除
传出参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Collum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temp;
if(y0>y1)
{
  temp=y0;
  y0=y1;
  y1=temp;
}
while (y0<=y1)
{
drawPoint(x0,y0,color);
y0++;
}
}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比较一下两种程序对LCD寄存器的写入差别,看看LCD驱动芯片资料,特别是行列地址的控制方法,及写入时地址的变化

你只说不正常,到底是怎么不正常?用的驱动IC是什么?看它的datasheet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画横线时,第一个点打出来后,第二点打出来一直向后移动,空出八位后的点是亮的,依此类推比如.        .        .       .这样的!

网友:
你给的程序,没有关系到具体的显示问题。
这个是最底层的控制。可能在你的drawPoint()函数中,你仔细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ReceiveByte();
tempH=ReceiveByte();
tempL=ReceiveByte();应该是你的读取函数错了吧  把你的读取函数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