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纳米模块接反会烧毁,其他人也多注意吧

楼主:
今天准备测试一下易电源-纳米模块LMZ10501,预先做了个底板,方便测试用,此时已经意识到有接反的可能性,特地标出方向,结果再次上电时还是给接反了,伤心之余只能总结经验了。

我将模块整个插反,模块的Vout和GND直间接了+5V,Vin悬空;现在的Vout和GND通路了,都不到2欧姆。大侠们看看还有救吗,我刚才盼望只是电容被敲坏,结果电容搞下来发现它没坏,应该是纳米元件的Vout和FB被敲坏了,是不是没得救了。

还没有测试该模块的一定要注意,方向绝对不能接反了。

真的伤心了,伤心之余,想想,TI是不是也应该加上反接保护,现在感觉反接保护在电源上真的很重要!

可怜的纳米模块,只通了一次电

格书里面标识的绝对最大额定值

我标识好方向的测试底板

网友:
其它试用者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咯

网友:
这样看来,要严格按照TI给的额定值来操作,如果接负电压也很可能给烧坏。

网友:
是的小心点

网友:
够狠!

1、电源模块有几个是反接不会烧的呢?
2、既然评价板的目的就是让人折腾的,似乎加上防反接电路才好。
3、但是Simple Switcher为了展现其“Simple”之风采,当然是外围电路越少越好。
——矛盾啊!

再度认真地呼吁:Nano Module 是不应该翻译成“纳米模块”的,用Nano这个词只是想表明跟普通IC相比它的体积很小而已,绝非真的是纳米——10^(-9)米那么细微!希望常驻本坛的TI人员尽快反馈给公司,技术是实打实的东西,不应过分渲染,以致以讹传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肠子都悔青了!
Nano Module谷歌就是翻译成纳米模块,TI手册里面和宣传都是这么说的,难得是Nano Module用的不是很恰当?

网友:
回复 楼主:

nano只是个前缀,意为“毫微”,置于米(Meter)前面即成“纳米”。在安(Ampere)前面则是“纳安”。如同milli一般,和后面的量纲组合可成“毫米”、“毫克”、“毫安”、“毫伏”等等。

译文跟使用者无关,诚如你所言,TI的中文资料就这么翻的,俺怀疑TI用的翻译雇员也没多想,直接引用了谷歌的译法。

网友:
这考验大家的智慧,为什么没有加防反电路呢,,感谢楼主提醒,晕倒。。

网友:
不了解,问个问题

这玩意如果用的场合出现了这种情况,会怎样?:
当关闭电源时,Vin消失的比Vout快的多,会是什么情况?例如因为有电容的缘故,而Vout负载恰恰又在很低的时候,但是Vin因为还供给其它电路负债很大消失得很快

网友:
这是降压模块。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反接的话会造成模块烧毁。
当关闭电源时,Vin消失比Vout快的话。模块也会短暂承受反压,不过这个反压的数值应该是比较低的。
模块应该可以承受。
这回楼主把这个纳米模块做个戒指戴着吧。也算一个纪念。

网友:
要小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只能当成工艺品收藏了

网友:
没金币呀

应该扣金币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搞个芯币兑换金币我就有了,1:1000也行啊,把我这点儿都扣光,我也算安心些

网友:
除非在输入电路上做了反接保护,还没见过反接不烧的电源

网友:
什么这么快就烧了。唉。谢谢楼主提醒。我一定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我把电路给混淆了,这电源模块确实没有防反的,防反应该在下一级电路上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这些东西,有个稳压电源会好些,
1、调稳压电源的输出到需要测试的电压
2、试验模块空载
3、调整稳压电的限流到目标设备最低工作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有些懂,我的直流电源可以调限压和限流,测试技巧和准确性还需要努力学习和积累。希望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