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的例程usb_dev_msc有人跑过吗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没有屏,将例程usb_dev_msc下载运行,连接USB后,我的电脑出现:可移动磁盘F,可装不装MICRO SD卡均显示无法打开:请插入可移动磁盘F.MICRO SD卡的脚1,8 悬空,其它按SPI接的.
1:请问不能读写的原因是什么呢?
2:进入SPI模式是例程程序能保证的吗?
谢谢!

网友:
先试试SD卡操作部分函数正确与否

网友:
我跑过,一切正常,楼主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
谢谢俩位,后来换成SD卡正常了,可能是MICROSD接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