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5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
IAR for ARM 6.10,J-Link仿真器4.22b,LM3S9B95 C5版本芯片。硬件图如附件。错误提示是AHBID错误?实在不明白了。仿真器没问题,连一个9B96的板子就没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用TI的仿真器,TI的lmflashprogrammer试一下,看看有什么报错。
估计是芯片供电原因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 ... lashprogrammer.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了一下LDO引脚电压,是0.1V。用烙铁重新焊了一下各个引脚,问题没有了,电压为1.29V了。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不是那个芯片有问题,昨天用数控电源供电,结果运行了一分钟,我正看串口的数据,啥也没动,那片子突然自己就冒烟了,然后就烧了。在烧之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又出现过AHB ID不正确的情况,而且是什么都不动,一会儿能下载程序,一会儿不行。这个片子烧的太奇怪了,因为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同样的程序也跑过几次了,不知道怎么就烧了。

网友:
老版本的9b96芯片的LDO是有一个BUG,不过,片子烧了,估计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